难打啊!!!!

楼主(2009-03-29):
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DDR2和PCI E 的关键测试点!!!!那位老兄有,帮个忙!!!!!
测试点

网友:
PCI-E脚座图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D5%C5%CF%C8%C9%FA
DDR2标准原厂原理图8bit_16bit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DDR2
DDR2内存测试关键点
1.供电:Vdd SPD +3.3V 238pin
1.8DUAL:+1.8V 51 53 56 59 62 64 67 69 72 75 78
170 172 175 178 181 184 187 189 191 194 197
2.时钟: 137 138 185 186 220 221
3.系统管理总线:SMB DATA 119pin SMBclk 120pin
4.地址总线:共16根,仅用14根 57 58 60 61 63 70 (173.174 )
176.177.179.180.182.183.188.190
5.数据总线:共64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