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基地,又修好一块显卡

楼主(2009-03-29):
一块小影霸5200,开机花屏,MATS测试结果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1236415
FBA[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236415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用短接法找到了相应的位置,因报错是   A00 --A07 ,所以加焊了相应位置显存的1--33脚,加焊后,测试通过,开机正常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0
FBA[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No errors logged.

网友:
你的  标示有错
你标的0--15那片  正确的位数应该是:下侧a00-a07上测a16--a23

网友:
谢谢指正,看来还是没什么基础,还要多潜水学习另外,弱弱的问一下,怎么加焊1--33脚就好了?不解

网友:
你的  标示有错
你标的0--15那片  正确的位数应该是:下侧a00-a07上测a16--a23
引用 网友A:

那么这个显卡的现存是 64M 带宽是128 ?  那现存排序怎么排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