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5不定时保护

楼主(2009-03-29):
机器故障现象为有时候开几个小时没有问题,连续几天试机也没有问题,但是偶尔无法开机或者用一段时间保护,开盖无法找到故障点,郁闷中

网友:
打开盖而看灰多不多/先清清灰吧!再看有没有电容微暴  虚旱   和那里有打火留的痕迹
在不行只有等彻底坏了在修吧

网友:
保护是指什么./是开机指示灯都不亮还是没有高压.给出具体的测量参数.

网友:
保护后可以按电源键,继电器哒一声后指示灯熄灭,主电源电压正常,有时候里面隔几分钟自动开机但无显示,有时候手动去开又可以显示了,我说的情况是显示器一直有通电。

网友:
听你描述应该是虚焊的问题,用灯仔细看一下吧!再焊一遍

网友:
把按键换了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的建议,板肯定没有虚焊的,至于按键我还没有换过,应该也没有问题的,这种问题实在难修。再试试不行就把它改电视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