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00WB辅助电源问题

楼主(2009-03-29):
金河田ATX-300WB的电源烧辅助电源,打开外壳发现C945已经炸开,换后,查周围的电路,把烧坏的元件都换好,上电,测+5VSB只有3.67V的电压,不知道为何只有3.67V,把辅助电路的元件都查了一遍,坏的都换了还是3.67V,求助.

网友:
和我的一样

我遇见好几个了。。。。。我的有一个18V和5V都输出3.3V
我着出现的问题都是C945怀

网友:
看看反馈的光藕和431,一般问题出在这里。

网友:
换5VSB输出电容。

网友:
我都碰到好几个了  都是这种问题  也是不知道该如何修 哪位高手能传我一个妙招啊?

网友:
楼主,你现在已经发现电压偏低,为什么不把那组电容先换了?. 不好使的话在往下修..懂?

网友:
前几天没有时间去修这个,呵..本来想先把原理图画出来再来分析,可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今天放假了,好好在家修一修,再不行带去公司修,公司里设备全

网友:
今天把光藕换了,+5VSB恢复正常,启动也有电源输出了,要去上机试一下是否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急.急.急.前天一开机ATX-300WB一冒火,开外壳发现保险以烧断,    Q4型号为C945三极管只剩一条腿了,Q1-PFF2N60以击穿。R13.R14阻值是多少?电源还有救吗?急盼.....

网友(2009-07-21):
我也有这样一个电源,现在没有5VSB。正想修一修而苦于没有电路图。第一次修理电源,没图真不知怎么查。看来各位都有图。麻烦大侠传一个,新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是呀!!!我也是Q4炸拉。没图呀!!谢谢!!

网友:
图纸论坛里都有呀,仔细看看

网友:
求助.....    Q4旁边    R13.R14阻值是多少啊! 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

网友:
刚下载的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辅助电源检修;
    辅助电源开关管击穿。严重的会烧毁辅助开关变压器。该变压器不易配到。如果检修时遇见辅助电路其他元件都正常还漏损开关管,这种情况一般是烧爆开关管使辅助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砸间短路了。开关管击穿爆管一定要把辅助电源部分元件全部检查一遍把损坏的原件换掉在换开关管切记。确保电源稳定一般用同型号的开关管换上。辅助电源开关变压器次级输出两组电压一组是+5VSB待机电压。+5VSB是供主机待机状态时的电源,所以当电源一加入市电220V后,+5VBS端就应有+5V电压输出,可先检测这一点电压的有无,若有+5V电压说明辅助电源是好的,故障在主控电源电路中.另一组为+12V  为IC 494或7500 12脚供电。在检修负载能力差。开机困难。无辜掉电 都是这两组滤波电容损坏容量不足引起。在检修电源时它的故障率很高。是因为用户只关掉电脑而没拔电源插头,使辅助电源长期工作的缘故。所以在维修时不管该滤波电容坏没坏,都要把这两组滤波电容换新确保电源工作稳定。

网友:
谢谢大家啦!问题以解决了,电源正在用着。

网友:
请问楼主最后确定电源是什么问题呀?怎么修好的?

网友(2009-09-27):
同型号的电源,请问,R3的电阻是多少啊,r3电阻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