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图纸的一起分析一下

楼主(2009-03-29):
我在图纸里看了一下 这个图

在这个表中所说的S5 S4 S3 S0 这4种状态 网上搜了搜 ,根据判断 第3行的S5 S4/AC 应该为插入电原以后的待机状态  。可是主板的待机电压应该不指这2个吧,可是待机的时候在板上也没找到其它的电压,怀疑就是应为缺电压造成的,在图纸里1.5VSP 2.5VSP 0.9VSP 1.25VSP这几个应该是加电以后才产生的电压吧,   1.8VP 应该是待机就有吧,在板上待机时候没找到 。现在就是不确定 懂图的给分析分析 再有就是每电压后面带P是什么意思不懂(3VALW 5VALW就不说了)

网友:
S0-开机,S3-待机,S4-休眠,S5-关机

网友:
我也个人分析下
从下往上分析:无电池无适配器的时候什么电压都没有
              只有电池的时候  只有+B有电压
              有适配器的时候  有3V 5V待机
               待机。。。
               开机。。。。

网友:
你看下面的解释 S3-STR 休眠至内存 S4-STD休眠至硬盘  S3状态的板子已经处于工作状态了内存也已经工作了

网友:
待机时没有1.8,写得很清楚啊

网友:
不同的机器,电压也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