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诚盼大家帮助我!

楼主(2009-03-29):
各位同行老师你们好,我是个农村的一个残疾人,通过自学掌握了家电维修技术,液晶显示器在我们农村刚刚开始普及,由于本人没怎么接触过,所以不知道对于液晶显示器来说,应该准备那些配件,诚盼各位老师给于指导,如高压板应准备几种型号,通用板要准备几种,灯管什么样的常用…………!还有准备什么易损配件。真诚希望各位同仁给于帮助,在下感激不尽。盼!!!

网友:
前辈就不敢当了。
我先说些常用的。屏线(双8的)、驱动板2025、高压板4灯小口、DV头、VGA信号线、指示灯面板,这些都是些通用且常用的配件。元器件:电容、C5707、FU9024等这些是明基的液晶常用。灯管先配些19宽屏的就行,联想有款型号爱坏灯管。当然液晶的编程器也不能少,现在这个也不贵。还有很多配件以后要配,先来些常用的练练手。

网友:
其实液晶显示器修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常用的配件比如一些常用的电源IC.和稳压IC.双灯和四灯的高压板.17和19的通用驱动板可以各备两到三张.17和19的灯管可以备一些.这个东东和高压板都属于易损配件.另外.平时可以多收一些屏损坏了的液晶.可以拿来拆配件用.

网友:
2025驱动板备几片。2013也备几片。RSDS出要备几片。X82X84也备几片。屏线也都一种几条吧。一般换屏时都要换屏线了。高压板上的PWM 高压开关管。编程器等。

网友:
電解電容:

1000uf/16V,25V

100uf/25V,400V,450V

220uf/25V

330uf/25V

470uf/25V,35V

680uf/10V,25V

==========================
以上維修LCD必備~電解電容

网友:
其它無極性電容:

塑膠電容 (.22)224k/250V  (BenQ)

              (.15)154J/150V,250V

              (.12)124J/250V

比較少用到

          (.18)184J/250V
               (.33)334j/250V
==========================

另外~LCD的小開關也要準備~有2種

一種是平放 180度 ,一種是垂直90度

平放的~至少要準備個100顆以上

垂直的~至少要準備個50顆以上

网友:
通用按键开关准备点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这里就是宽屏19得多,灯管是什么型号多大尺寸啊,一般19的几只灯管啊,宽屏高压板接口是大的还是小得啊?请赐教!

网友:
现在的19宽屏4灯小口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