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闪黄灯可以判断的故障

楼主(2009-03-29):
东芝A10进过水,烘干后,能用了一段时间,现在彻底开不了机了,我的电池已经不能用了,现在用的是电源适配器。插上电源适配器,最左边的那个灯就开始闪黄灯了,并且有规律。两短一长,一短一长,就这样的,谁知道是哪儿坏了,本人不会修,只是想修好自己的这台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哈哈,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换板子吧。。。。

网友:
楼上的,怎么跟你单独联系啊,为什么要换板子,不能修了吗

网友:
我机子我也整过2台进水电路板腐蚀,洗干净上电能用但关机再开就亮黄灯。把电池拿掉让主板清空CMOS后又能正常开机,查了半天找不到问题。最后无意拿掉无线网卡后一切正常。但网卡是好的到现在还没想通,换别的网卡也一样的故障

网友:
怎么拿掉无线网卡,真是和你说的一样啊,有时候,重新插拔一下电池或者电源适配器,就能开机了,

网友:
有些机子好怪的,一台富士通老的本本,你有时开机一天也没问题,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再开,就没得动静了。电流与能开机待机时一样。你要是再放几天,有时又能开,只要开得起就没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自己修不好,去找专业维修人员吧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A10不通电的,主板断了一跟线,也修了好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