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弘扬865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9-03-29):
新弘扬865主板不跑码,我测过cpu,内存全无供电,rt9241供电正常5伏,换过,rt9607换过,cpu对地阻值200欧姆,无短路的痕迹,请问哪里的故障啊,忘有懂得的人教我,不胜感激。

网友:
把内存供电先修上来!!!

网友:
内存供电场管没有短路,是由rt9241控制的吗?我量了工作电压5伏正常啊

网友:
先修内存电路
杂牌板有问题五分钟内解决,不然就可以放弃了。

网友:
无CPU 内存 AGP供电的先修内存供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杂牌板先修内存电路

网友:
好的我知道了,我量过内存供电管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