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电源的维修

楼主(2009-03-29):
有一个全新的HP原装电源,不能用了,这种厂家是不给保的。我测两个大电容有300V的电压,但没有灰线5V,这就说明从电源插头到整流桥这里都是好的是吧?接下来还有哪能可能是有问题的?

网友:
启动电阻正常吗

网友:
楼主的描述不够清晰,只说300V有,但+5VSB有没有、电源目前状态都没说。

网友:
第一问,答:是的;
第二问,答:你需要多测几个点,绿5V,还有保险是断掉,有无元件烧黑等等。

网友:
真的想修理的话,就别怕多花点时间,在网上多找几个原理图,再参照你的电源,总有相似的地方,沿着电路的走向多测量一些点,总能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