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开不了机(又一个)

楼主(2009-03-29):
查了很多A10的,有解决的却没有上传怎么解决的,请各位师傅们给个答案,本人的A10开不了机了,和他们的一样,闪黄灯,没钱,想自己修。谢谢各位了。
开不了机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A10的闪黄灯还没修好呢!查主板各电感的电压都没有,黄灯闪的频率是两短一长,再两短一长,最后两短。然后再重复。

网友:
黄灯闪应该是供电有问题啊

网友:
本人是初学者,正在检查,现在发现两个mos管的问题,一个是TPC8111(在电池插头附近)另外一个是tpc8010(内存插槽附近,有两个,其中一个坏了,)等待换了,再继续上传修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