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烤南桥可以开机

楼主(2009-03-30):
今天接到一块845VG工板,不触发,量了晶振电压有问题,换了晶振还是一样,振晶电容,106电阻一起换了都一样无果,结果试了烘烤南桥,可以正常开机,可是冷却了又不行,于是加焊了南桥,又一样,无果,一气之下冒着必胜的心一下子南了二颗南桥(桥是好的)又是一样故障,要烘烤南桥才可以正常开机,真是晕掉了~~~~有哪位同行也遇到过这故障,交流交流一下~~~~~

网友:
是不是桥旁边有性能不好的元件,你用烙铁慢慢加热桥旁边的元件试试

网友:
是不是有断线了的地方或者是有元件工作不稳定啊

网友:
应该是南桥脱焊了

网友:
南桥虚焊!
做bga

网友:
我换了二个南桥了!!!

网友:
我猜是板子上的线路有断裂的地方,仔细查一下!

网友:
这就是南桥脱焊,

网友:
应该是南桥有虚焊

网友:
南桥边的线路有断裂

网友(2009-06-17):
不要灰心 说不定第3个就搞定了

网友:
我试过 压着就能开机`
不压就过不了```

加焊了几次桥也还是不行`````怀疑是板湾了``或者凹了吧``哈
后来给换板了`~

网友:
可能南桥边上的元件有问题,或有短线

网友(2009-09-11):
量一下南桥周围的元器件

网友:
你先把32.768和那两个谐振电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