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烤南桥可以开机

楼主(2009-03-30):
今天接到一块845VG工板,不触发,量了晶振电压有问题,换了晶振还是一样,振晶电容,106电阻一起换了都一样无果,结果试了烘烤南桥,可以正常开机,可是冷却了又不行,于是加焊了南桥,又一样,无果,一气之下冒着必胜的心一下子换了二颗南桥(桥是好的)又是一样故障,要烘烤南桥才可以正常开机,真是晕掉了~~~~有哪位同行也遇到过这故障,交流交流一下~~~~~

网友:
查下南桥周边线路和晶振

网友:
"一气之下冒着必胜的心一下子南了二颗南桥(桥是好的)"

换了2颗南桥? 可能是PCB 受潮了,,烘烤下板子吧

网友:
上测试卡看一下是不是全板无复位
开阔一下思路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刚开始也以为是受潮了才烤南桥,全板都烤了还不行,于是换了南桥,还是一样,只有加热了之后正常触发,复位其它都一切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