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Q1后上假负载不发热,上CPU发热击穿!

楼主(2009-03-30):
V星845板二相供电的.....接到板后.12VCPU供电短路了.开机闪一下自动关机.
测了下二个Q1穿了!,对地12V打个值全为0...,,,,,,拔掉12V供电,开机不掉电.....确定CPU供电的12V短路了...
把二个Q1拿掉再测下...只有一个坏的..
型号:6035AL
注:只有一个坏.
找到一个4406换上去.二个Q1都换成4406  .Q2没动!
换后用了一个小时左右又穿了.......注:又是穿掉那一个....只穿掉一个,还是那个...
不管了..拆了..再把Q1换成,,,二个全换4406    把Q2也全换了.上电后还是老样子.一上CPU就发热./..
想到与那个Q1相连的二个电容..也换了...老样子.....没思路了哎..
不明白:为什么Q1换的都是一个型号.....二个Q1...为什么总是击穿那一个呢../.就是那一个Q1发热...别外一个Q1不发热...不明白....电容漏电排除电容换过.....(有一点就是开始原板上的二个Q1都一个散热片的....难道跟这个散热片有关?)
望前辈们指点下,,谢谢 ~~~~

网友:
言语不清。听不明白。注:只有一个坏.
找到一个4406换上去.二个Q1都换成4406  .Q2没动!
二个?什么是二个?是两个还是二个?

网友:
mos换的不对,6035AL,至少也要同样来换。你换的管子4406小了。加电就被击穿。
60A 35V                 44A 6V

网友:
对 MOS管代换的不对~ 承受的电流和电压不一样

网友:
不是Q1更换问题。
本人在主板加上二个Q2问题解决~~~

网友:
MOS管上的数字代表电流和电压吗?菜鸟来学习下

网友:
遇到屡烧场管的情况,最好吧供电芯片一起换了

网友:
没有换电源IC,老大。。就加了二个Q2。。板上空的二个Q2点。。。

网友:
要考虑电源IC      。

网友:
MOS管代换问题

网友:
整组换掉mos

网友:
MOS型号不对

网友(2009-06-01):
MOS型号不对.小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