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7900GT 花屏

楼主(2009-03-30):
一块ASUS的 7900GT   用了段时间花屏了,但是不是每次都花,有的时候又好的,后来请人修了次,在GPU这里加热,不但没有解决花问题,还有偏色的问题,用了论坛上的MATS 检查结果如下,请大家帮忙看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21041837       161047     20907672            0
FBA[63:32]         469     22048359       122253     21912165            0
FBB[31: 0]           0     12687446        79571     12649410            0
FBB[63:32]         403     12686913        80639     12650462            0
FBC[31: 0]           0     12677361        89768     12632792            0
FBC[63:32]         358     12675438        91635     12632399            0
FBD[31: 0]           0     21084759       238143     20871816            0
FBD[63:32]         489     12826260       149395     1274557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0 A00 A00 A01 A01 A01 A01 A02 A02 A02 A02 A03 A03 A03 A03
   A04 A04 A04 A04 A05 A05 A05 A05 A06 A06 A06 A06 A07 A07 A07 A07
   A08 A08 A08 A08 A09 A09 A09 A09 A10 A10 A10 A10 A11 A11 A11 A11
   A12 A12 A12 A12 A13 A13 A13 A13 A14 A14 A14 A14 A15 A15 A15 A15
   A16 A16 A16 A16 A17 A17 A17 A17 A18 A18 A18 A18 A19 A19 A19 A19
   A20 A20 A20 A20 A21 A21 A21 A21 A22 A22 A22 A22 A23 A23 A23 A23
   A24 A24 A24 A24 A25 A25 A25 A25 A26 A26 A26 A26 A27 A27 A27 A27
   A28 A28 A28 A28 A29 A29 A29 A29 A30 A30 A30 A30 A31 A31 A31 A31
   A32 A32 A32 A32 A33 A33 A33 A33 A34 A34 A34 A34 A35 A35 A35 A35
   A36 A36 A36 A36 A37 A37 A37 A37 A38 A38 A38 A38 A39 A39 A39 A39
   A40 A40 A40 A40 A41 A41 A41 A41 A42 A42 A42 A42 A43 A43 A43 A43
   A44 A44 A44 A44 A45 A45 A45 A45 A46 A46 A46 A46 A47 A47 A47 A47
   A48 A48 A48 A48 A49 A49 A49 A49 A50 A50 A50 A50 A51 A51 A51 A51
   A52 A52 A52 A52 A53 A53 A53 A53 A54 A54 A54 A54 A55 A55 A55 A55
   A56 A56 A56 A56 A57 A57 A57 A57 A58 A58 A58 A58 A59 A59 A59 A59
   A60 A60 A60 A60 A61 A61 A61 A61 A62 A62 A62 A62 A63 A63 A63 A63
   B00 B00 B00 B00 B01 B01 B01 B01 B02 B02 B02 B02 B03 B03 B03 B03
   B04 B04 B04 B04 B05 B05 B05 B05 B06 B06 B06 B06 B07 B07 B07 B07
   B08 B08 B08 B08 B09 B09 B09 B09 B10 B10 B10 B10 B11 B11 B11 B11
   B12 B12 B12 B12 B13 B13 B13 B13 B14 B14 B14 B14 B15 B15 B15 B15
   B16 B16 B16 B16 B17 B17 B17 B17 B18 B18 B18 B18 B19 B19 B19 B19
   B20 B20 B20 B20 B21 B21 B21 B21 B22 B22 B22 B22 B23 B23 B23 B23
   B24 B24 B24 B24 B25 B25 B25 B25 B26 B26 B26 B26 B27 B27 B27 B27
   B28 B28 B28 B28 B29 B29 B29 B29 B30 B30 B30 B30 B31 B31 B31 B31
   B32 B32 B32 B32 B33 B33 B33 B33 B34 B34 B34 B34 B35 B35 B35 B35
   B36 B36 B36 B36 B37 B37 B37 B37 B38 B38 B38 B38 B39 B39 B39 B39
   B40 B40 B40 B40 B41 B41 B41 B41 B42 B42 B42 B42 B43 B43 B43 B43
   B44 B44 B44 B44 B45 B45 B45 B45 B46 B46 B46 B46 B47 B47 B47 B47
   B48 B48 B48 B48 B49 B49 B49 B49 B50 B50 B50 B50 B51 B51 B51 B51
   B52 B52 B52 B52 B53 B53 B53 B53 B54 B54 B54 B54 B55 B55 B55 B55
   B56 B56 B56 B56 B57 B57 B57 B57 B58 B58 B58 B58 B59 B59 B59 B59
   B60 B60 B60 B60 B61 B61 B61 B61 B62 B62 B62 B62 B63 B63 B63 B63
   C00 C00 C00 C00 C01 C01 C01 C01 C02 C02 C02 C02 C03 C03 C03 C03
   C04 C04 C04 C04 C05 C05 C05 C05 C06 C06 C06 C06 C07 C07 C07 C07
   C08 C08 C08 C08 C09 C09 C09 C09 C10 C10 C10 C10 C11 C11 C11 C11
   C12 C12 C12 C12 C13 C13 C13 C13 C14 C14 C14 C14 C15 C15 C15 C15
   C16 C16 C16 C16 C17 C17 C17 C17 C18 C18 C18 C18 C19 C19 C19 C19
   C20 C20 C20 C20 C21 C21 C21 C21 C22 C22 C22 C22 C23 C23 C23 C23
   C24 C24 C24 C24 C25 C25 C25 C25 C26 C26 C26 C26 C27 C27 C27 C27
   C28 C28 C28 C28 C29 C29 C29 C29 C30 C30 C30 C30 C31 C31 C31 C31
   C32 C32 C32 C32 C33 C33 C33 C33 C34 C34 C34 C34 C35 C35 C35 C35
   C36 C36 C36 C36 C37 C37 C37 C37 C38 C38 C38 C38 C39 C39 C39 C39
   C40 C40 C40 C40 C41 C41 C41 C41 C42 C42 C42 C42 C43 C43 C43 C43
   C44 C44 C44 C44 C45 C45 C45 C45 C46 C46 C46 C46 C47 C47 C47 C47
   C48 C48 C48 C48 C49 C49 C49 C49 C50 C50 C50 C50 C51 C51 C51 C51
   C52 C52 C52 C52 C53 C53 C53 C53 C54 C54 C54 C54 C55 C55 C55 C55
   C56 C56 C56 C56 C57 C57 C57 C57 C58 C58 C58 C58 C59 C59 C59 C59
   C60 C60 C60 C60 C61 C61 C61 C61 C62 C62 C62 C62 C63 C63 C63 C63
   D00 D00 D00 D00 D01 D01 D01 D01 D02 D02 D02 D02 D03 D03 D03 D03
   D04 D04 D04 D04 D05 D05 D05 D05 D06 D06 D06 D06 D07 D07 D07 D07
   D08 D08 D08 D08 D09 D09 D09 D09 D10 D10 D10 D10 D11 D11 D11 D11
   D12 D12 D12 D12 D13 D13 D13 D13 D14 D14 D14 D14 D15 D15 D15 D15
   D16 D16 D16 D16 D17 D17 D17 D17 D18 D18 D18 D18 D19 D19 D19 D19
   D20 D20 D20 D20 D21 D21 D21 D21 D22 D22 D22 D22 D23 D23 D23 D23
   D24 D24 D24 D24 D25 D25 D25 D25 D26 D26 D26 D26 D27 D27 D27 D27
   D28 D28 D28 D28 D29 D29 D29 D29 D30 D30 D30 D30 D31 D31 D31 D31
   D32 D32 D32 D32 D33 D33 D33 D33 D34 D34 D34 D34 D35 D35 D35 D35
   D36 D36 D36 D36 D37 D37 D37 D37 D38 D38 D38 D38 D39 D39 D39 D39
   D40 D40 D40 D40 D41 D41 D41 D41 D42 D42 D42 D42 D43 D43 D43 D43
   D44 D44 D44 D44 D45 D45 D45 D45 D46 D46 D46 D46 D47 D47 D47 D47
   D48 D48 D48 D48 D49 D49 D49 D49 D50 D50 D50 D50 D51 D51 D51 D51
   D52 D52 D52 D52 D53 D53 D53 D53 D54 D54 D54 D54 D55 D55 D55 D55
   D56 D56 D56 D56 D57 D57 D57 D57 D58 D58 D58 D58 D59 D59 D59 D59
   D60 D60 D60 D60 D61 D61 D61 D61 D62 D62 D62 D62 D63 D63 D63 D63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A00 A00 A00 A00 A01 A01 A01 A01 A02 A02 A02 A02 A03 A03 A03 A03
   A04 A04 A04 A04 A05 A05 A05 A05 A06 A06 A06 A06 A07 A07 A07 A07
   A08 A08 A08 A08 A09 A09 A09 A09 A10 A10 A10 A10 A11 A11 A11 A11
   A12 A12 A12 A12 A13 A13 A13 A13 A14 A14 A14 A14 A15 A15 A15 A15
   A16 A16 A16 A16 A17 A17 A17 A17 A18 A18 A18 A18 A19 A19 A19 A19
   A20 A20 A20 A20 A21 A21 A21 A21 A22 A22 A22 A22 A23 A23 A23 A23
   A24 A24 A24 A24 A25 A25 A25 A25 A26 A26 A26 A26 A27 A27 A27 A27
   A28 A28 A28 A28 A29 A29 A29 A29 A30 A30 A30 A30 A31 A31 A31 A31
   A32 A32 A32 A32 A33 A33 A33 A33 A34 A34 A34 A34 A35 A35 A35 A35
   A36 A36 A36 A36 A37 A37 A37 A37 A38 A38 A38 A38 A39 A39 A39 A39
   A40 A40 A40 A40 A41 A41 A41 A41 A42 A42 A42 A42 A43 A43 A43 A43
   A44 A44 A44 A44 A45 A45 A45 A45 A46 A46 A46 A46 A47 A47 A47 A47
   A48 A48 A48 A48 A49 A49 A49 A49 A50 A50 A50 A50 A51 A51 A51 A51
   A52 A52 A52 A52 A53 A53 A53 A53 A54 A54 A54 A54 A55 A55 A55 A55
   A56 A56 A56 A56 A57 A57 A57 A57 A58 A58 A58 A58 A59 A59 A59 A59
   A60 A60 A60 A60 A61 A61 A61 A61 A62 A62 A62 A62 A63 A63 A63 A63
   B00 B00 B00 B00 B01 B01 B01 B01 B02 B02 B02 B02 B03 B03 B03 B03
   B04 B04 B04 B04 B05 B05 B05 B05 B06 B06 B06 B06 B07 B07 B07 B07
   B08 B08 B08 B08 B09 B09 B09 B09 B10 B10 B10 B10 B11 B11 B11 B11
   B12 B12 B12 B12 B13 B13 B13 B13 B14 B14 B14 B14 B15 B15 B15 B15
   B16 B16 B16 B16 B17 B17 B17 B17 B18 B18 B18 B18 B19 B19 B19 B19
   B20 B20 B20 B20 B21 B21 B21 B21 B22 B22 B22 B22 B23 B23 B23 B23
   B24 B24 B24 B24 B25 B25 B25 B25 B26 B26 B26 B26 B27 B27 B27 B27
   B28 B28 B28 B28 B29 B29 B29 B29 B30 B30 B30 B30 B31 B31 B31 B31
   B32 B32 B32 B32 B33 B33 B33 B33 B34 B34 B34 B34 B35 B35 B35 B35
   B36 B36 B36 B36 B37 B37 B37 B37 B38 B38 B38 B38 B39 B39 B39 B39
   B40 B40 B40 B40 B41 B41 B41 B41 B42 B42 B42 B42 B43 B43 B43 B43
   B44 B44 B44 B44 B45 B45 B45 B45 B46 B46 B46 B46 B47 B47 B47 B47
   B48 B48 B48 B48 B49 B49 B49 B49 B50 B50 B50 B50 B51 B51 B51 B51
   B52 B52 B52 B52 B53 B53 B53 B53 B54 B54 B54 B54 B55 B55 B55 B55
   B56 B56 B56 B56 B57 B57 B57 B57 B58 B58 B58 B58 B59 B59 B59 B59
   B60 B60 B60 B60 B61 B61 B61 B61 B62 B62 B62 B62 B63 B63 B63 B63
   C00 C00 C00 C00 C01 C01 C01 C01 C02 C02 C02 C02 C03 C03 C03 C03
   C04 C04 C04 C04 C05 C05 C05 C05 C06 C06 C06 C06 C07 C07 C07 C07
   C08 C08 C08 C08 C09 C09 C09 C09 C10 C10 C10 C10 C11 C11 C11 C11
   C12 C12 C12 C12 C13 C13 C13 C13 C14 C14 C14 C14 C15 C15 C15 C15
   C16 C16 C16 C16 C17 C17 C17 C17 C18 C18 C18 C18 C19 C19 C19 C19
   C20 C20 C20 C20 C21 C21 C21 C21 C22 C22 C22 C22 C23 C23 C23 C23

Read    Error Count: 1014170
Write   Error Count: 254730661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BACK WRITE  BACK READ    UNKNOWN
---- ----------- ----------- ----------- ----------- -----------
A00     2099797           0     2096472       17225           0
A00     2100048           0     2096700       19761           0
A00     2099022           0     2096200       19633           0
A00     2100018           0     2096596       20011           0

网友:
码太长,有些没有贴上来,自己看了论坛的资料,应该是全部错误,这样看是不是GPU那里有问题呢

网友:
应该加焊GPU使得GPU的显存地址总线虚焊或短路使得数据总线位全部报错!!!!!建议拿下GPU再重植珠吧!!

网友:
关键是GPU那个玩意不好植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很对。建议楼主还是把GPU拿下来吧 主要是地址线出了问题从而导致数据脚出错

网友:
7900GT通常都是无铅工艺,如果按普通有铅工艺的显卡的加焊方法来搞,那不是在加焊,是在解焊。

网友:
楼上的说法从理论上是对的 如果重新植球无铅的芯片也会成为有铅的,只是原芯片是无铅需要焊接方法的问题而已!

网友:
呵呵,但无铅的GPU总得拿下来吧,如果温度控制不好,拿下来的也是个废的了,不知道还继续植株,要费多少电?所以楼主的问题是焊接问题而不是植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