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BP-MX集成显卡主板 玩任何游戏CPU100%

楼主(2009-03-30):
ASUS P4BP-MX集成显卡主板 玩任何游戏CPU100% 找不到原因 所有件都替换过 肯定主板问题
cpu
显卡
主板

网友:
都是些什么游戏呀

网友:
QQ游戏都100%

网友:
中毒了吧,
重装系统

网友:
这还用说,闭着眼都知道是系统中毒了,而且这种病毒重装系统或者GHOST还原都是无效的,因为病毒在后面D,E,F盘都存有重复安装文件和被感染的文件,所以反复重做系统反复重复中毒。如果有技术能力的话启动PE系统杀毒,嫌麻烦的话直接重新分区绝对干净。

网友:
我想LZ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楼上几位朋友,说的也是对的。估计LZ已经格式化到重装系统这些都做过了,都已经无济于事了。所以才更换其他部件的。既然这么肯定。楼主不如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楼上说的很做 问题已经解决 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