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龙修T23 BIOS时间出错提示!过程!

楼主(2009-03-30):
IBMT23主板记录不了时间因素有哪些?

新手,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测

主板上的引脚都测了,有3v电。刷BIOS都可以刷。有一次我重插了一下内存可以了,但之后又不行了,郁闷啊!还有可能是哪些问题

综合大家的观点,我把从电池插座及到南桥的IC都吹了一遍变,问题解决了!!,再一次证明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啊!!!!!!!!!!!!!!!!!!!!!!

只是问题到底出在哪我也不知道,

网友:
跑cmos电池上电路中间可能有小管子或电阻电容有总理 ,

网友:
等待结果中

网友:
OK了,可能是COMS电池针脚松了,焊了一遍就OK了

网友:
T23虚焊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
我把从电池插座及到南桥的IC都吹了一遍变,问题解决了

这样搞维修啊?你这样会出事的,你不怕850吹完不亮了?

网友:
不怕,胆子很大的

网友:
出生牛犊不怕虎
维修不是这样修的,全吹一边啊,BGA受不了的,排线口也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