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1GX-M7不开机,晶振一脚对地571另一脚对地负值

楼主(2009-03-30):
661GX-M7不开机,晶振一脚对地571另一脚对地负值,且该负值从-400多跳到-550,数值一直往上升。请求高手指点!
不开机

网友:
把电池拔掉就没有负值了.

网友:
如果测量主板其他地方正常,用示波器测一下晶振是否起振,如果没有测一下晶振两脚的电压,再不然换一个晶振或者是晶振旁边的电容试试

网友:
去掉BIOS电池量,这个板是精英的,主要问题就3样
1,CPU座脱焊
2,烧串口芯片
3,烧IO
你的这个不开机,可能是IO的问题 ITE8705

网友:
武汉天涯浪子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2016-05-30):
学习啊 我要积分 谢谢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