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故障

楼主(2009-03-30):
815主板故障是,华硕主板,手捉摸32。768晶振能开机,有开机芯片被换过,但我重新换了晶振,谐振电容也不行,望指教

网友:
把谐振电容先去掉.重新换一个晶振.焊好一点

网友:
南桥老化了。

网友:
815板现在只有学术价值没有维修价值了。我这边坏了除非是BIOS或外设接口故障,其他的一概丢废品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