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P2PE/800 (已结案)!

楼主(2009-03-30):
故障:QDI P2PE/800,接到手,仔细观察外观(必不可少的一道关),大概看了整板,基本没什么外观瑕疵。接下来,进行重要电路打阻值进行判断,首先:USB电路,PS/2电路,串口电路,ATX座3.3V 5V  12V  5VSB  CPU供电 内存供电 显卡供电 等,前面测完没发现什么嫌疑,然后表笔随击点到1117的输出端,哈哈,问题到了,阻值10欧,哈哈,3.3VSB短路了。想都不想拆SB,然后换一个料板的DB,前后(10分钟),然后直接上电进行测试,一路狂奔,75显示。久违了QDI~,紧接着挂硬盘装系统进行XP测试,一切没问题。收工,结案!
   经验:循序渐进,轮次进行修板!你会发现无穷的爽!

网友:
你的3。3VSB短路了,最明显的了,只要是478座子的,我一拿到板子就首先会量它。

网友:
嗯,我知道478 3.3VSB,容易短。但是我喜欢把过程走一遍,在工厂习惯了!

网友:
换个DB南桥 能收费多少?

网友:
然后换一个料板的DB,前后(10分钟),是100分钟吧,怎么可能10分搞定?

网友:
哈哈..吴总..你也在这里混的..吴总是BGA高手来的..10分钟换桥很正常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