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5000键盘、触摸板间歇性失灵

楼主(2009-03-30):
ACER Aspire 5000 ZL5上AMD CPU,SIS芯片组的机子,是我这里卖出去的二手本本,顾客使用一年多后最近出现了键盘、触摸板间歇性失灵这个问题,有时使用一天都没发现问题,有时开机刚进系统就键盘鼠标同时失灵了。开始以为病毒、驱动或系统问题引起,在重装了N次系统后确认了不是软件问题。接着换了键盘,排除了接插口,加焊了接口、I/O、南桥、刷了BIOS,故障依旧。失灵的时候插USB鼠标能认到硬件装上驱动,这时机子能上网、听歌、看网络电视、运行软件等正常使用,就是不能软关机,也不能按开机键直接关机,只有直接拔电、拔电池断电关机。后来发现不插电池上去能正常使用没有问题,单单用电池能开机使用一个多小时,而且鼠标键盘也都正常。因为没有同样电池代换测试,没办法排除电池有没有问题。这问题让我抓狂了十几天了,网上也查了很多资料,看到ACER有些新机刚买回也有遇到这样问题的,请教一下师傅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请指点一下迷津,在此先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看看键盘信号线的阻值啊

网友:
可是不上电池,或者单用电池开机鼠标键盘都正常啊。

网友:
像南桥问题啊

网友:
昨晚换了I/O还是不行,今天换个南桥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