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ep-3spm板子有发电报声音

楼主(2009-03-30):
ps2接口无法使用,开机用发电报声音很响开机有时开得出有时开不出是什么故障阿

网友:
换过键盘吗?

网友:
用usb可以ps2不行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PS/2的5V跳线帽跳错了.PS/2口是不是好的.线路上的元器件查一下

网友:
什么原因呢

网友:
内存有兼容问题,或者解释不清楚,尤其是SPD或者有颗粒轻微损坏,都会有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