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怪!怪!!!爱国者F793液晶奇怪的问题,高手进来看一下绝不后悔!!!

楼主(2009-03-30):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爱国者LC-793液晶,说不通电.我就检测了一下是不通电.因为客户是外地的要求马上就要修好,我当时感觉,不通电应该是个小问题,我就说可以的.但我打开检测所有都是好的,我就一点郁闷了,既然是好的为什么不通电呢.于是我就通电测试,按了几下开关键就是不通电.奇怪的是当我拿表笔测试300V有没有电的时候,我表笔一碰到300V时居然通电了,我感到很奇怪,而且按开关键都可以开关机.但是把电压插头拔了,在按开关就不行了,只有拿表笔或螺丝刀碰一下电路板上的散热片就可以通电(碰其他的地方也可以).而且屏显示一切正常,开关正常.我也请教了我的同行的朋友他们说可能是CPU内部开关控制电路坏了.兄弟们有没有碰到这类的问题啊请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这款液晶是3合1的板子

网友:
把晶振换成3个脚的,中间的接地,起振效果应该好

网友:
不通电 你现在就连电源部分正常工作没有 输出电压是多少 都没检测清楚  就下结论CPU内部开关控制电路坏了  不通电先就要 检测电源输出 12V 5V 3.3V 是不是正常  你说的故障一半都是电解电容问题  把电源部分的电解全换了看看。还有就电路板线路断了 和 虚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了都正常.我主要元件我都加焊.还有我只是轻轻碰一下就可以通电啊,应该不存在电路板断或虚焊吧.

网友:
看看是否按键漏电,我以前就碰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测按键漏电啊,我按键也换了也不行.

网友:
测试按键漏电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正常情况下保持显示器开机显示,然后拔掉220总电源,此时CPU存储的是机器开机状况。再拔掉按键的连接线,插上220电源显示器应该可以点亮,反复测试都可以开机的话那就和按键有关系了。还有一个办法是用万用表一个个测量,最好是指针的,打到10K档。

网友:
把CPU旁边的3个小电容换了。然后把光耦换了。就OK。。。因为你应经把按键板换了。。
我修好了一个也是这样的。

网友:
感觉是开机电阻或是高频部分有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是爱国者F793液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如果电源输出电压正常,就应该是CPU旁边的晶振有问题,代换试一下

网友:
查一下启动电阻、电容。

网友:
把开关扒下来`用镊子短接下 ..试试吧..

网友:
修好了吗,如果修好了就分享一下

网友:
启动电容可能坏了。建议换了先。或是300V电容量没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