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斷電

楼主(2009-03-30):
請問一下
T43 診斷卡跑到4A斷電
該從何修起呢?
是ATI壞掉嗎

网友:
加焊显卡看一下
我也遇到过屏供电保险开路的故障!

网友:
屏部分有问题吧.

网友:
不好说,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
我有遇過 LCD CONNECT旁邊的保險絲看看

网友:
显卡重植一下试试

网友:
我也是懷疑顯示晶片的問題

网友:
OK...我來量測看看

网友:
肯定是屏供电保险断了

网友:
多謝各位的指點~真的是保險斷了

网友:
查屏的3.3V上去了没

网友:
高手啊..全高手...4A为什么就知道是.保险啊..为什么不是显卡呢..?????

网友:
因为是4A掉电,,不是4A不显示,观察电流也能观察出来。

网友:
屏供电3.3V的保险检查一些,先别动显卡,免得扩大故障

网友:
学习了 14楼说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