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激励变压器不工作有图

楼主(2009-03-30):
原来是电源主功率对管V1  V2烧。同时把电阻R1 0   R11也同时烧开路。现在把V1  V2换了

网友:
R10  R11原来是2.2欧,没找到一样的,就找个4欧的,变压器不工作,然后把这两个电阻直接短路,也不行。其他地方都正常,494  8脚和11脚控制的V3 V4,都没问题,短接绿线和黑先后,V3 V4 的发射极都有输出。ji激励变压器就是不工作,

网友:
R8 R9 40欧, R6  R7 2700欧  电容C4  C5  50V  1UF,周围的几个二极管也没问题。再能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TL494维修电压数据
管脚        1        2        3        4        5        6        8        11        12        14        16
待机电压        0        4.65        0        3.1        1.5        3.55        2.35        2.3        24        4.95        0.62
工作电压        4.75        4.65        2.75        0        1.5        3.55        2.1        2.06        24        4.95        2
保护时电压                0.3        4.7        0        3.55

网友:
二极管,变压器坏了。线圈通的吗

网友:
把494换成7500试试

网友:
短接绿线前、后  V3和V4集电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
驱动变压器附件的一个个头稍大的二极管,看一看。

网友:
V3未短接绿线和黑线  e  c  b  的电压1.48    1.51    2.12 短接绿线黑线后电压1.43 2.96 1.47
V4未短接绿线和黑线  e  c  b  的电压1.48    1.51    2.22 短接绿线黑线后电压1.44 2.97 1.49
另外上面的图V3的集电极和发射极应该反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电源是否和图中的一致,发现这个图很不一样。V3和D17的方向都是接反了,而且没有偏置电阻,不知道494的8、11脚到两个三极管的b极中间是否还有其他电路。
楼主提供的数据考虑几个问题,1、激励变压器供电不足。这个可以沿着变压器的供电脚查过去,就是没有接两个三极管那个脚。或者把两个三极管焊下,直接测这个脚的电压。
2、494的问题。有可能8、11脚输出的频率低了,可以查查5、6脚的外接电阻、电容,正常的话直接更换494.

网友:
好的,上面的图是我从网上截的,与我的实物可能不符,上面的图V3的两个电极是画反了,我只考虑烧那端,没考虑变压器供电

网友:
激励变压器供电应该是多少,我侧的给494供电的12脚12V,接二极管D14,再接R18后成2.12V,再接R19就成1.51了。

网友:
激励变压器供电大致等于494的供电,但一般不断开两个三极管你是测不出这个电压的。跑电路看看就是。
电路图你可以参考电源版的图纸区,长城300p4是我们的专用教材啊。

网友:
故障点:8 11脚短接后的电压1.47V有点低,不正常,并且C极电压不到三伏也不正常
我遇到过:1、V3、V4坏 2、C极供电没有 3、主开关管不良(重点再查一下V1、V2)

网友:
看你的测量数据,V1 V2的供电电压偏低,应该是5V,你测量的数据表明V1 V2是截止的,考虑到二管参数要基本一致,HFE要大点.再说,若无其他故障,直接换494,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个电源原来是7500,我换过主电源管后,换是不输出,就直接考虑他了,已经换了494,还是不行,发帖前我就已经换成494了。

网友:
旁路反馈电容或振荡D看看!

网友:
v3,v4\v1,v2最好拆下来测量

网友:
现在手里也有两个长城电源,真难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