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512的U盘是不是量产坏了?

楼主(2009-03-30):
清华紫光512的U量产后是不是量产怀了,我看不懂图片.请教一下还可以恢复吗?怎么恢复? 59346attachimg]
   ERR: 5011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可能是你的用的量产工具的版本不对头,你换1.5的版 本试下!!!

网友:
好的 我在试试你有1.5版本吗?传我一个.谢谢

网友:
1.5的我有,我传个给你!!!

网友:
1.5的找不到U盘 给我个思路.    谢谢你无私的贡献

网友:
看看你的U盘还能用吗 我是说能打开 还能往里面拷贝东西吗? 呵呵 如果没坏的话就收手吧 我坏好几个了 什么牌子的都有

网友:
1.5的没有用的话,我再传个1.32的让你试下!

网友:
不行的,我想我应该放弃了.

网友:
U盘修的人很少,如果有也是做数据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