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945PL主板能点亮,但是重起就点不亮

楼主(2009-03-30):
斯巴达克945PL主板能点亮,但是重起就点不亮,头一遍开机能开一,但是重起的时候跑码跑25就不跑了。希望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
有没有换一条试一下

网友:
不是内存的问题。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找门电路芯片,不然80是桥方面的问题,我觉得

网友:
我也认为,桥出事的多,为什么呢,第一次开机也要复位才能亮机,你的是热重起不能亮机,

网友:
是不是单芯片的。
    我想可能是桥芯片虚焊了。你拿去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双芯片的。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直接开机就能亮,点复位就不能亮。一开始这个板的12V供电烧了。换上之后就好了。能亮了。但是就出这个问题了

网友:
是热重起点不亮跑到25就停了

网友:
而且有时候复位也能起来,有时候起不来

网友:
谢谢大家,解决了。刷了一下主板,不清了一下CMOS就好了。也不知道是洗好的还是清好的

网友:
有的时候电脑开不起机放一下CMOS的电就行了  用不着去测这里测那里

网友:
还是开不开。有时连着重起很多遍都没问题。有时还是开不开。挡25

网友:
复位电路的问题,你重点复位电路!!!!

网友:
桥问题,跑复位到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