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PCD 插上内存跑到C5就断电

楼主(2009-03-30):
intel D865PCD 插上内存跑到C5就断电,如果不插内存的话跑到E1,一直都不会断电。。
内存供电正常。2。5V。。。。BIOS刷其他的连码都不跑,,一定要原板上的才可以跑码。。。
。。求解~~~`

网友:
板子在读内存的时候会加大读取的电流电压,所以你的板子
1、最好换个电源看看
2、换下供电管
3、查看北桥是否有异常

网友:
供电管上下都换过了。。。。不过那个管理芯片没有换。。加焊过结果还是一样啊。。。。
暂时没有这个IC去换,所以试不了。。。。。不知道会不会内存管理IC的问题呢/

网友:
看一下内存供电的电容,再就是北桥供电方面

网友A(2009-04-29):
刷過BIOS嗎?
INTEL的板BIOS壞的可能性很大``還有I/O
多試一下

网友:
碰到过网卡芯片不好档内存的 ··
一般旧事BIOS资料损坏 或是I/O不好 从简到难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