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开关按键直接短接,可否?

楼主(2009-03-30):
显示壳上是5键。 里面的按键板是8线的, 已确定是开关按键坏。

自己摸索的这8线插头,通过短接可以出现控制菜单。

从上往下排, 短 1、4 能控制显示开关。
短1、 5 为向右(向下)箭头。
短1、 6 为向左(向上)箭头。
短1、7  为确定(进入)。
第 2 、3  、 8脚,短接没反应,不研究了,呵呵。 很少见我这么强的菜鸟吧。你们都是通过理论指导的,我却是自己瞎碰的。不知道论坛里还有菜鸟不 ? 能否帮到另一只?哈哈哈哈~~~

现在把所有选项都设定正常后,把1 、4直接短接,并把线头焊牢固了。
这个情况下,壳上的所有按钮就不起作用了。显示器一直开着,不能关了,除非拔下电源插头。

呵呵,想想也挺好的哈, 别人不能乱调了。

本来想换个开关的,一是小县城没卖的;二是本菜鸟没有那么精确的工具和技术,就算便宜到一毛一个,也只能望按钮兴叹。

现在疑问是:  是不是短时间内允许短接?  如果长期这么短接着,会不会烧件? 好象还没我这么做的吧?太佩服自己了。

发贴求助就是用的这个显示器。  请大虾前辈指教!

网友:
啊,果然我太强了,  发完贴试了下拔掉插头,显示器不亮了。

可是再插上插头,按什么也不会开机的。  那个1 、4脚一直短接着呢。

瀑布汗 ,  一次性开关啊。       难道让我一直通着电吗?   晕晕晕。

不过这道难不倒我,嘿嘿,虽然我没有理论指导,但是如果我问的问题: 长期短接没有影响的话,我会重新做的开关焊上。

嘿嘿,万事具备,只能你们回复了。

网友A:
是不可以短接的,短接后再开机mcu不会工作,做一次性的,你真是‘高手’!

网友:
那个开关是不能常闭的,你该找彩电上的废板按键,或者找个常闭的开关人为的不常闭就可以用了!以前用AT的老电源的机箱装ATX的电源就是这样改的,把那个锁开和关的勾去掉就好了!

网友:
那个开关是不能常闭的,你该找彩电上的废板按键,或者找个常闭的开关人为的不常闭就可以用了!以前用AT的老电源的机箱装ATX的电源就是这样改的,把那个锁开和关的勾去掉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啊,不能长时间短接。

我找来个联想机箱上的CMOS锁,嘿嘿,原机线路都没动,失效的按键板还是放在上面,把CMOS锁并在1、 4 脚上。  (这个锁称它为A吧。)

这样做的好处是:  如果显示器反复自己开关,就把A拨一下。  也就是1、4脚直接短路,达到我1楼说的直接短接的效果。  在我需要显示器正常显示的情况下,强制它为我工作。

可是看了你的回复,我又怕烧里面的件。A的强大作用就现露出来了:

经常把A拨回去 , 也就是把1、4脚放开观察下,不影响用,就放开着。
如果影响我使用了,再拨一下,短接上。

哈哈, 创意无限,“高手”在民间说的不是我吧。

网友:
对了,关键的问题是: 短接了会有什么危害?  可能造成哪里损坏?

期待详细回答!

网友:
LZ關於開關問題~~你可以參考我以前發的原創帖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ght=%2B%B8%DF%CB%B9

裡面有完整的圖文說明~DIY 維修~故障開關

後來經我測試~用最細的砂紙~去磨掉氧化物~效果是最棒的

网友:
非常感谢您! 已经看了您的贴。

可是,惭愧的说,手里没有那么精细的焊接工具,无法把开关键焊下来。

所以才出了个下策,并上个来回拨的开关。
------我这就是所谓的“不学无术”吧,光会糊弄人。

继续等待7楼的答案。

网友:
其实有很多液晶开关都是触发开关,就是短路一下就断开的那种,给个低压信号就能开机。你想想他一直拉低电压,那对芯片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是短路开关就不一样了,你就好直接短接就好了。也就是开下去就不弹上来的那种。

网友:
只会越修越糟

网友:
直接短路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