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JWC517M无复位

楼主(2009-03-30):
JWC517M集成6100显卡,用假负载测PG2.5V,核心电压1.52V,VTT1.2V有电压,基准无电压,复位无电压,时钟无电压.上CPU时,核心供电就无电压了.请问我应该查哪?这板无时钟芯片..........!
北桥芯片 NVIDIA GeForce 6100
南桥芯片 NForce410
请问这板时钟芯片是在北桥里面吗................?
PCI槽复位电压一直为3.2V开机瞬间无跳变.....................!
假负载测的无时钟电压................!

网友:
上CPU没有核心供电的时候,检查供电芯片的 EN脚,VID脚…………

网友:
BGA 脱焊 老毛病了

网友:
做BGA的时候 用无铅的锡球 妈的看他再脱

网友:
请问是北桥脱焊吗?

网友:
北桥芯片 NVIDIA GeForce 6100
南桥芯片 NForce410
请问这板时钟芯片是在北桥里面吗................?
PCI槽复位电压一直为3.2V开机瞬间无跳变.....................!
假负载测的无时钟电压................!

网友:
查复位电路啊,

网友:
你要看下IDE有复位没有  这板的老毛病就是CPU无复位  而其它复位正常  不用看 北桥空焊了 你可以压下北桥就知道了 一般能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