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 能代负载 也能点亮 就是要嘘嘘叫

楼主(2009-03-30):
一个电源 能代负载 也能点亮 就是要嘘嘘叫,16V 电容. 431 . 7500 339 我都换过了 还是要叫,现在 没思路 请教老师, 200V电容一个175.4V   一个170V  . 不只是不是着里出了问题 我换了一对上去出一个170V 一个160 V

网友:
更换那2个50V  1UF  或2.2UF   或  4.7UF的电容,辅助电源部分的

网友:
开机电阻没有变值呀,只要电压不平衡就会叫

网友:
以前有关于这种思路的帖子。

大概是:待机时(不开机)叫,重点查待机部分。
开机时叫,查开关管+300的分配,查494的8、11角相等不相等,哪不对重点查哪里。

网友:
两个功率管换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