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显示拖尾(求助)

楼主(2009-03-30):
联想液晶显示器LXB-L17C
显示拖尾,其他正常,这该怎么修???
谢谢

网友:
拖尾,先查给驱动板供电12V是否常。
如果正常 。换个驱动板代换试一试。多为驱动板故障

网友:
驱动板供电低于正常值会引起拖尾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也会造成这样子

网友:
以上各楼所说,你都查过了,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先换VGA线,在换主机

网友:
联想液晶显示器的屏线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