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C CA777 17寸灯丝电压正常,灯丝不亮?

楼主(2009-03-30):
HPC CA777 17寸CRT显示器开机无显,黑屏,开机检查发现各路电压基本正常:
     G1  -6
     G2  223
     R G B  ---- 40V左右
     灯丝电压  6.3v
屏无显,灯丝不亮,摇尾板(怀疑接触不好)无作用,这是怎么回事呀?
  灯丝除灯丝电压外,还需要其它的条件才能点亮吗?

网友:
这电压应该能亮了,按菜单看看是不是对比或亮度关了,要么就调高压包电位器来看看

网友:
该机时好时坏,我能确定灯丝未亮,因为半小时前灯丝曾亮过,灯丝微亮有点红光,屏显图像都正常.
  现在故障出现了,黑屏无图像,灯丝不亮,灯丝电压正常

网友:
把他的这条线上连的东东都查一扁,一般是限流电阻

网友:
或者虚焊。。。。。。。。。。。。。。。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该机已经修好了!
    故障点在于显像管管座与尾板间6.3V供电脚脱焊,细小裂缝不易发现,尾板上6.3V有电,由于脱焊,供电没有送上显像管!
     考验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