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788DF

楼主(2009-03-30):
三星788DF,被人修过,三无,电源上用的是DP904C已短路,测量,3脚稳压管击穿,拆后没装!(8S0765Q我也用过,一样的故障)换后上电
绿亮闪,有继电器吸合声.....断开行供电还是一样,感觉像电源的事,能关,但关后300V有电时开不了,300V放电后能开.....清版主和各位友友指点.....
三星

网友:
三十人行
你的开关稳压电路没跑全吧。要仔细跑跑了,开关管坏了,应该还有其他的元件也要检查。要跑全,仔细的查,稳压反馈,你查了吗?有没有光耦?

网友:
3脚 滤波电容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