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07Q6 插电无反应

楼主(2009-03-30):
PHILIPS 107Q6显示器 插电无反应,拆机发现TEA1507P8脚外接电阻烧断,无法识别阻值,但见到第三款是红,于是找了一个4。7K电阻装上,焊上后,8脚有300多伏电压 1脚电压9。3----10。3V之间跳变。不知哪的原因,请斑主和朋友们指教

网友:
在线等呀,望有人指点下

网友:
TEA1507电路TEA1507 的引脚:

1:VCC,电源
2:GND,地
3:CTRL,控制脚
4:DEM,退耦/过压/过载保护
5:Isense,过流检测输入
6:DRIVER,驱动脉冲输出
7:HVS,一般是空脚
8:DRAIN,接开关管的D极。

工作原理:

300V电压加到8脚,8脚内部有启动电路。

VCC最大工作电压:20V

网友:
最好查下后级电路有无故障,引起电源部分工作不正常。

网友:
TEA1507P8,网上有此IC的PDF,参照PDF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忙,已搞定,是1507边上的那个开关管GD极之间软击穿,第一次没有量出来,更换了一个后机器工作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