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明基液晶显示器高压有问题,请高手们指点

楼主(2009-03-30):
17明基液晶显示器高压换上C5707以后,还是会烧,有的没有供电来高压,请高手们指点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换换高压线圈试试

网友:
请问高手,9024是什么配件啊?

网友:
把那几个常坏的元件都要查一下

网友:
17明基液晶显示器高压换上C5707以后,还是会烧,换两管中间的电容  高压线圈

网友:
加焊,线圈,电容

网友:
呵呵,直接换高压条不得了,反正成本也不算太高!

网友:
建议直接换一个新的高压条好了。这样免得以后再经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