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戴尔液晶显示器指示灯会亮,灯管不会亮,C5707查过没有问题,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楼主(2009-03-30):
15戴尔液晶显示器指示灯会亮,灯管不会亮,C5707查过没有问题,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
说明供电正常 。查高压板。高压包,和更换灯管。

网友:
请说清楚点,通电是完全不亮吗?还是亮一下就灭啊?如果完全不亮,通电跑一下电压,应该很快就找到问题所在,如果是亮一下就灭,查查灯管和高压,还有就是16个脚的激活模块,他坏了也是这情况

网友:
重点查高压板供电正常否

网友:
谢谢高手们,能给我明确的答复,谢谢!

网友:
可能是烧高压保险,但会烧保险肯定要查后面的电路。换保险时最好就不要接灯管否则的话又会烧的,可能是灯管老化导致高压电源过大。

网友:
除了C5707之外,还有其它的元件 都要查一下呀

网友:
灯管好不好的,高压板有供电没

网友:
故障没说清楚啊。开机要注意看。是黑屏还是暗屏。这个是要分清楚的。暗屏是灯跟高压板问题。测试一下灯。如果正常就是高压板了。黑屏。查电源板供电是否正常。看是否有电容坏了。什么的。再来查驱动板供电。。最后查程序

网友:
查高压部分。

网友:
呵呵!查电源,测高压板有没有开关电压

网友:
高压问题多呀

网友:
我的DELL也是这样呀,开机后灯管亮了头部一点点就灭了,电源指示灯是绿灯。

网友(2009-06-03):
高压板和灯管出问题了,检查FU9024,C5707,保险,灯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