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联想旭日150主板供电芯片维修实战

楼主(2009-03-30):
昨日一老汉带着一联想旭日150本本来我店里要求加一根内存,我给他加上之后出现不开机现象,电源灯亮但是不启动,以为是插内存条插的呢,立马拔下我的那根内存条,还是不行~~(超郁闷)
于是拆机查看原因。COMS放电后能启动了,但是把所有东西全上上之后又开不起了,按一下CPU又起来了。系统启动后一震动立马又重启了~(这是咋滴了,真是郁闷!)再按下CPU又启动了~~
难道是CPU底座虚焊?底座我又焊不了。怎么办?想起以前一块台式945主板底座虚焊换了个CPU散热器就OK了,于是我用了一张锡箔纸垫CPU下面测试,久违的XP画面出现了~!就在我盖高压板上面的塑料条的时候机器又重启了!
在我最无望的时候我来论坛找了下资料!结合实际情况确定是主板供电芯片虚焊了。找了个850吹了吹~问题解决了!!!哈哈
不开机

网友:
诶,,我也想去学笔记本维修呀,,不知道佛山和广州哪个地方比较好点

网友:
楼主所说的故障跟我的电脑一样,可以教我怎么弄吗?
我的QQ是243178291, 请加我,定酬谢!拜托了。

网友:
怎麽不按套路出牌?ADP3205啊!

网友(2009-11-09):
确实是没按套路出牌,这样的虚焊出现在笔记本上的话就难修起来了

网友:
旭日150的本子,电池开机正常,适配器不能开机,这时在测7脚和9脚为0V,哪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急!

网友:
是不是老汉骗了你?
前两天我这里老客户送来了台一体机说修,小弟收了没有检查,修时才发现内里没有鼓,问送修人说有,这下好了,倒贴了一个。

网友:
呵呵, 那你这样怎么收费,人家客户不会说是你把它搞成不开机的啊

网友(2009-12-19):
150通病就是3205虚焊~~不开机一般吹一下就行了`~

网友:
是呀,我收了一台150,加焊CPU底座,做北桥都不行,最后在基地一看有通病,加焊ADP3205,马上搞定,狂晕

网友:
我遇到两个都是这样的,通病啊,

网友:
验机是很关键的,我们店里不管是给笔记本美容,还是加内存条,都得要先测试一下机器,要不然有很多的问题是说不清的,是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
运气不好是会有这种事的,我也碰到过,损失2百大洋

网友:
旭日150 南桥也易坏。

网友:
多看看少走弯路啊

网友:
不管用户送来有无故障,都要仔细验机,查验功能是否正常,否则说不清,

网友:
150 都是虚汗吧,见了好多,还有南桥也容易烧/.

网友:
对于各机型的通病要多多收集一些,可以少走点弯路哈!当然,有人送修笔记本的时候一定要当面检测、故障登记,养成良好的习惯绝对有好处的哈!

网友:
通病的东西维修,钱来的快呀

网友:
CPU供电出现的问题了~~像120 125和150这系列的就是会出这样的通病~加电不亮90%是ADP3205了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