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3-30):
我给我妈妈买的一个AOKL 397MP4 开机一直沙漏 电脑连接提示音一响 设备管理器中间出现问号 电脑认不到 我该怎么办
电脑

网友:
拆开,接上电脑,如果主芯片烫,那就没救了,如果不烫有可能是闪存和主芯片虚焊,再看看电感和晶振有没虚焊或者坏

网友:
一般都是FLASH虚焊!焊接好了以后有一半的几率是正常可以使用的!还有一半需要刷固件的!

网友:
典型的固件问题,先补闪存,不行的话就刷固件

网友:
谢谢 同志们为我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