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6715S笔记本不停复位跑FF

楼主(2009-03-30):
一台HP 6715S
笔记本
不停复位跑FF,供电全都正常,用的全是AMD的CPU,桥,显卡,内存供电有2。17V帮忙分析下!
笔记本

网友:
一般都是座子坏 但是没经验和专业的设备最好别下手 要不就麻烦了 记得第一次修这个机器加热一下座子没弄好就加不起电了 ............小心为妙!

网友:
内存不过,换个内存,要不加焊试下,

网友:
是一直复位还是不停复位??也就是复位灯是常亮还是闪烁??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

网友:
是否该先换个CPU试试呢?AMD的CPU不是省油灯

网友:
回三楼是FF中间那个灯不停的闪。IC已加焊,内存条换过都不是,CPU没有!

网友:
换桌子吧 我意洽也遇到过

网友:
CPU座子问题八

网友:
多谢各位指教这种座子基地有卖的吗?是那种3000+的平口螺丝扭紧的那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