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43跑38

楼主(2009-03-30):
MS-7543主板故障 刚开始偶尔能亮机  后面一直为不插显卡跑38  插显卡跑3C (档在LOGO画面这就没反映了) 供电 时钟正常 又量不到点 显卡 内存 CPU BIOS都换了声卡拆下还没用  今天杀了个南桥回来还是原故障。找了下这片板的BIOS error code :
38 :initializing the bus input,IPL,and general devices next,if present .
38  : initialized bus input,IPL,and general devices,if present
请问这板还有什么地方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声卡是不是ALC888或ALC883?换之!

网友:
  飞翔老师的回复耶!3Q
当时没杀南桥前我把声卡拆下来也是跑38,就把原来的声卡装上了,杀了桥还是38!明天上班换个新的声卡试试!这片板的声卡好像是ALC888的,记不太清楚    明天报告最新案情

网友:
今天换了一个新的声卡还是跑38  郁闷 !把网卡、I/O和1394都换了没用!呵呵  都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干掉声卡还跑38?那就少见了

一般38,3C这种代码主要有如下原因

1.USB错误
2。声卡方面
3,检测IDE出错
4,检测网卡出错

但你已经把声卡和南桥都换了,估计不是这两个原因了,查查其它选项的周边吧。

网友:
额,楼主是不是该考虑换个时钟芯片试试哦,不知道你量时钟用什么量的,如果用万用表量的,有可能时钟不对哦,,,特别是南桥的时钟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插6个USB挡38,插4个USB能开机几次,USB阻值和电压都对。IDE旁边有个IC没把它换过,就剩这个了 明天去看看。^_^!
时钟量了没发现什么问题.  200M的示波器 ,南桥的几个时钟都有.

网友:
今天把管理IDE的IC拆下还是这样!一时没头绪。  估计南桥没贴好,索性又把南桥拆下来,一看 晕  南桥的2个信号线被划断《AD27     RIRQ#B》这2个信号OPEN  估计是做BGA的人镊子戳到的吧   然后把南桥贴上 故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