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09-03-30):
我有一块主板,从台上掉下来,就不开机了,现在是D3循环,会是北桥问题吗?请专家指点检测方法?谢谢!

网友:
内存部分,北桥,CPU座子都有可能。因为你没说什么板。不过大概就是这些地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V星主版,AMIBOIS的,845GMS的北桥,801CB的南桥,型号明天加上来,我想问D3是表示还没有抓到内存,还是内存已经跑了一点点,BIOS的可能性太小了吧

网友:
D2~D8都是内存方面的问题

网友:
主板的型号是MS 8166

网友:
咱们管理员同志的回复真是一针见血啊

网友:
其实V星的板子跑“D3”有很多是假像,一般都会认为是不过内存,我所修过的V星的板子里面,换BIOS,I/O,南桥,北桥好的有很多,甚至换CPU座好的也有,思维不要被局限住了,LZ的板子跑D3循环,个人认为如果排除了内存部分的问题,LZ应该考虑换I/O试试,其次是BIOS,再其次是南桥。。。。

网友:
谢谢!我也不确定!我是怀疑pcb有断线!但不知道量哪一段!我怀疑最大的是北桥下方,你们说会是这样吗?对于代码,因为很多年不修PC啦,不太记得!笔记本还是一直在修的,有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