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0):
我修板用的电源,用数字万用表量得黄色12V只有11。3V 而红色5V却有5。3V!!!想请教一下高手这是否还算正常???
电源

网友:
好像有个+—5%的说法

网友:
不过我建议你换一个比较好........

网友:
我手上用的都是这样的,不会超过12V,多数都是11。5V以上

网友:
在国家规定的误差范围之内,没有问题的,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用起来无问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