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自动开机无复位

楼主(2009-03-30):
不明是什么品牌(跟据颜色判断应该是精英型号K8M800),上754CPU
故障:主板通电自己开机,诊断卡无复位,量过PCI上有时钟但无复位,不久I/O(ITE8705)上有一小点热,CPU主供电0.6V但CPU不工作(不发热),南北桥供电正常,CMOS跳线正确,电池有电。
    于是换了同型号的I/O,I/O不热,I/O也焊接好无粘连,其它问题依旧,请高手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小弟先行谢过了!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和帮助,今天(31日)又回去查了下板子,IO确实不管开机,后来量了下绿线14脚对地短路,按着14脚跑线,最后路到一个16脚芯片(IT8282M,应该是管开机的吧),此芯片第8脚(接地脚)与第9脚(连接ATX绿线14脚)是相通的,所以造成ATX14脚短路,然后把芯片第8脚抬起通电,主板可以自常开、关机,CPU电压为1.53(也算是正常了)。另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内存(2.5V)供电现在变成了1.88(不正常),整个主板无复位,注:南北桥有供电且正常。
不知哪位朋友能提供个IT8282M的资料,

芯片上标的字符:
IT8282M
0532-CYL
2F10MT

网友:
我好像记得这个IO没有开机功能的吧,图在这里,如果我说错了望高人指点

网友:
再换一个,仔细焊接好

网友:
cpu的电压低,先不去管这个,
外围的电路好了,cpu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8705不带触发,8706不带触发

网友:
找一下板子上有没有 ATX或者ATTP系列芯片

网友:
8705不带触发的啊! 有很多板子 是CPU坐子 旁边,有电压控制的IC 你查查看

网友:
CPU 供电不足,找到供电忒片量下参数有没有坏,一盘般这个析子会用 ISL6327或ISL6312 .找个代换就行了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检查CPU供电外围电路,看看有无故障元件,若正常,建议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检查2.5V  正常不?
如果其他供电点正常,就修CPU供电吧
把CPU供电芯片的型号贴上来吧

网友:
芯片组绝对是  威盛的  查开机电路 这个可能是74门电路+南桥的开机方式  也又可能是南桥独立完成触发的
    还有我遇到过 开机自动上电 复位灯常亮 U电压偏低   I/O是  8705的  不参与开机  但是我还是试着换了个I/O  结果修好了   这个作何解释呢    本人知识浅薄了

网友:
你换一个同型号的上去再试。不要把芯片第8脚抬起通电试。虽然你说主板可以自常开、关机。但这样会造成其他故障的。

网友:
先把8282换了再修

网友:
供电都不正常,看复位有什么用,老兄,主板三大要素啊,电压,时钟都正常了,复位才会有啊,LZ你连这个基本常识都不知道啊,你说的这个问题,关于IT8282M这个芯片,昨天我好像看到有谁发了关于这个芯片的贴子,你自已去找找看,这个芯片是控制VID信号的,也参于开机,你这个板多半换了它就OK,这个芯片极易损坏

网友:
2.5拉低   有可能是肖特基出现问题

网友:
那是一个肖特基管道,由南桥发出一个2.5的电压给它。电压如果偏低的话,就有可能导致主板各种信号不能完成。

网友:
还有BIOS也有可能会有影响

网友:
晕死就是那IT8282M坏了,那板子是不是方板嘛,IT8282M在内存旁边边儿

网友:
8282有必要查资料吗?换一个就完了呗,买芯片要买全新的,旧基本都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