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克990问题

楼主(2009-03-30):
我的快克990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的时候温度和风速出现不稳定的情况,那时候还可以使用,现在打开开关之后直接没有反映了,关掉开关后有嗡嗡响声倒是和原来一样,请问各位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有点问题,听说快克的服务比较好,找厂家问问去

网友:
快克990是个好机器   闭环温控的   好像是工业级的

网友:
应该是你的风泵出问题了。我有台990A原来也出现这毛病,好来拆开换了个风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