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维修液晶显示器电源板可以用灯泡做假负载吗?

楼主(2009-03-30):
请问维修液晶显示器电源板可以用灯泡做假负载吗?
另外,雷打坏的液晶显示器该怎么修?
菜鸟,

网友:
修液晶也用假负载?不用的,你只要把电压修出来,接下负载如果不保护的话那再修其它的问题,如果保护的话再检查是高压部份还是其它。

网友:
没有必要用假负载

网友:
呵呵我意思是把灯泡串接在220v上来维修,因为内部有短路,都是瞬间炸保险,

网友:
呵呵!可以的,这样会比较保险一点,不然二次炸机就麻烦了。

网友:
灯泡是一种很实用的一种工具。相当于维修主板的假负载。个人建议要用。如果短路了。你上保险还是烧。加大保险跳匝

网友:
把一40W-60W的白炽灯泡串在保险丝上,再用一小12V灯泡接在输出端,修好了的话12V的灯泡会亮,这样不会烧东西。

网友(2009-06-03):
串灯泡多麻烦,用个调压器把电压调低点就行了

网友(2009-08-05):
哎,,,,不怕把眼睛弄瞎呀

网友:
还是安全点好 软击穿最烦人

网友:
建议用灯泡行的   老是教过我们的

网友:
灯泡是用来保护后面的电路防止故障扩大

网友:
即使是220v直接短路,你串联灯泡也没事情。这样可以节约保险。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后面的电路

网友:
我修液晶电源板的话,就没用过假负载,只要上面有那几个电压了,就直接试机,都没失败过。呵呵

网友:
我也没有用过负载,只要电压正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