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左边调不满 怎么修????/

楼主(2009-03-30):
(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问题,要说的再清楚一些,左边有多少?是不是整面往右边跑了,还是没完全展开?图像有没有失真?

网友:
图象没有失真啊。   左边有5厘米的样子全黑的   再往左调  字就看不到了

网友:
试一下把显示分辨率调低,刷新率调低看一下

网友:
一样啊   只是左边不满的尺寸有点改变   但左边还是不满啊

网友:
你的是不是屏坏了呀,TP线容易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  这是CRT维修区

网友:
贴个图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