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些信号从哪可以测到

楼主(2009-03-30):
谁能告诉我以下这些信号从哪可以测到
ADS BDSY FRAME IRDY TRDY
还有8脚. 32脚. 40脚. 48脚BIOS的CE#. OE#. WE#
BIOS有的2面封装和4面封装的,请都告诉我,谢谢!

网友:
这些信号可以用示波器在打阻值卡上量。

网友:
量电压的话可以在PCI槽上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