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用电池开机正常,适配器开不了机

楼主(2009-03-31):
接了一个联想F41的笔记本,用电池可以开机一切正常,但有适配器开不了机,待机0.03,不知道是不是正常,3V和5V都有,就是按开机键不促发,客户说进了点水,研究了2天了还没有结果,往高手指教!!

网友:
保护隔离有问题,仁宝的保护隔离要复杂你得仔细研究一下,我是修了大根有十几台,QQ243807073

网友:
19V自我保护了  很难找

网友:
3V/5V都有了,不应该是隔离保护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查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可能是适配器的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口进水后腐蚀虚焊造成的,但保护隔离绝对没问题

网友:
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陪器就不能开机,那检查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机器客户说进了点水,

网友:
仔细看看没有断线腐蚀,看看电源和电池切换电路那。

网友:
跑一下保护隔离的电路吧

网友:
你这个问题
查充电电路和电源检测电路吧

网友:
又是电源管理芯片的事儿吗?唉。

网友:
从适配器接口开始跑电压,看看那里不正常啊,应该很容易找的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你就好好查下吧.还有IO还要查一下

网友:
待机正常,池可以开机保护隔离不会有问题,还是加电的问题

网友:
以上分析都是感性的!没有上升到数据的范畴!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怎么没有个测量数据之类的!这怎么分析呢!进水的,就检查一下从哪里进去的水,然后在这个范围检查吧!弄个图纸,自己分析一下啊!如果楼主想要图。我这里有F41M的图纸。还有它的主板一块。我也可以帮你一起分析。大家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同行!QQ469955895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是不是那里断线了,是不是适配器的输入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