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基地,不小心搞好4块显卡

楼主(2009-03-31):
菜鸟级维修,今接讯景PCI-E 7600gt ,gs一共4片显卡。
1.直接上电测试,3块花屏(都是白色条纹那种大花,凭经验不会是显存问题),1块黑屏(供电正常)。
2.逐一上电炉加焊,全部OK!
讯景PCI-E 76系列,GPU空焊的比较常见,已修好N块了。不知道大伙有同样的经历没?
显卡
黑屏

网友:
这种卡也就是GPU容易空焊才叫你碰上了 不过下次一定要经验结合测试才能下手啊

网友:
瞎猫碰上个死耗子。。。。。。。。。。。。。

网友:
供电晶振正常的情况下 就考虑 主芯片和 显存 根据 花屏的情况 , 判断 主芯片和显存问题 手也触摸一下 显存的每个颗粒看看

网友:
楼上老大说得对啊....得学习

网友:
这类显卡一般先补焊一下 再测试

网友:
我有一块PCI-E 6600gt 显卡上机电脑不能启动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楼主是否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