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 bios怎么刷

楼主(2009-03-31):
技嘉945主板的 bios有8条腿是个小芯片  怎么刷

网友:
把大座去掉   bios块第一脚和编程器缺口对照就行

网友:
这个好办呀,要是你没有编程器那就用一块好板来热插拔。先在板子上引出四条线来。用好的启到进DOS后再把坏的装上去 就用flashspi 直接写进去。成功率100% 。这几天我都再用这个刷呢。QQ 274219657 不明白就问我